住宅有一路线接上断路器,漏电开关就跳闸

楼主(2019-08-29):
朋友家老宅,人字屋顶整修后,将拆下的几盏灯恢复,送电始终有一路合闸,漏电开关就合不上跳闸,检查了将近一天时间,将所有负载全部切除,但是用表测量,始终有电阻值,测量一个,拆一个面板,一个又一个检查,终于发现故障点,看看拍的照片吧。房子约20几年,这家不知什么人安装的,尽然全是护套线1平方的,86式暗盒用的金属暗盒,发现暗盒锈的已不行啦而且线头都生铜霉啦,导致对地短路

网友A:
楼主也是高手,这样收费多少,这么难干的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 是朋友家的.....过段时间等天气凉快后,再整改线路,所有插座线全是护套线直接埋在墙里的,线经只有1平方。

网友B:
功夫不负有心人,朋友要请你美餐一顿。

网友C:
就事将线路改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这个毛病搞了我将近一天,天气又热,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个年代就是用护套线直接埋在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电路只要有问题就必须找到故障点才行,处理好了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 是朋友家的.....过段时间等天气凉快后,再整改线路,所有插座线全是护套线直接埋在墙里的,线经只有1平方。
也就朋友的关系,如果换一个关系,估计你连看都不会看,或者直接要一个很好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朋友,推不掉哦,这夏天家里没电,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要开空调才能睡觉。

网友D:
十几年前的家装电气底合的确很多是镀锌的盒子,塑料盒子的话一般是用现在面装那种,楼主遇到的问题主要应该是那房子估计不常在那里住和打理造成,看图片,潮湿很大啊

网友E:
这工程感觉还是重新布线好点。

网友F:
那个时候的房子线径都很小的,我老家的房子线径也很小,大功率电器不能同时用表情,后面自己把主线给换了,分线也就能将就着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电路只要有问题就必须找到故障点才行,处理好了才能用....
2-30年的东西不借机改换一下等啥

楼主(2024-07-11):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高手,这样收费多少,这么难干的工程
是好朋友家的,只收材料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