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驱动器芯片型号

楼主(2019-08-29):
请问有人知道雷赛这个驱动器电源芯片的型号吗,一边5个脚,一边6个脚,丝印被弄没了

网友A:
找个TOP224Y改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指点下,要怎么改

网友B:
把白漆刮了看看有没有字?

网友C:
朋友圈有人再发来了一堆雷赛的维修,顺便问了一句,他说连光耦丝印都被打磨掉了,一股小家子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朋友圈有人再发来了一堆雷赛的维修,顺便问了一句,他说连光耦丝印都被打磨掉了,一股小家子气
是极度小家子气。每个打磨掉的IC加RMB 0.02元,打个自编号上去,会亏死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型号已经知道了, 这个电源芯片看上去好像没型号,其实型号就在芯片上方,因为丝印太小看不清楚,我在这里回复一下各位,型号是TOP264V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光耦丝印是你真的打磨了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