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西门子KP700 Comfort屏上电显示西门子 SIMATIC HMI 的画面,画面持续保持,时间足够长之后屏黑,只是在屏的左上角有一个白点闪烁。个人觉得不正常,正常这个画面要过的,显示传输 启动 设置的按钮吧。或者提示空程序,请问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吗?说明屏是坏的吗?谢谢。

网友A:
启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不了了
感觉是,是坏了吗?有无处理方法?

网友B:
返厂刷系统!

网友C: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comfortpanel/q1_download/faq13_comfortpanel_download_osreset.html
建议楼主照着这个视频恢复出厂设置,如果还不行,那就返厂维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昨天也有搜索到这篇文章,我系统V13 SP1,不清楚是否连得上,今天实操下。

楼主:
放弃了,各种方式都连不上,插网线物理口无反应,插usb未发现硬件,MPI也找不到,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