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本帖只讨论J2S系列伺服器在维修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所附电路图、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可能为容量不同的伺服器,请注意;结论不一定正确,只供参考。

1、IGBT:
型号:J2-Q04A-D,定制。
管脚标识及内外部短路线:见图。

楼主:
2、关键元件位置图:

楼主:
3、上桥驱动芯片、输出电流检测芯片的供电原理:

楼主:
4、参考电路(以J2S-70为例):

楼主:
5、加电注意!对于J2S伺服器,L1-L2-L3端子是三相220V的主电源接入端,L11-L21端子为开关电源单相220V独立加电接入端,此时,L1-L2-L3与L11-L21是隔离的,L1-L2-L3和L11-L21可以同时分别直接加入三相220主电源和单相220V辅助电源。但是,在实际维修经理过程中看,某些容量的伺服器,其L11-L21在电路板上是用跳线与P-N端直接连接的!此时,2组端子不能同时接入电源!且在L11-L21单独加入单相220V辅助电源时,必须断开与P-N连接的跳线,否则单相交流电源加入L11-L21后,会同时强行加到模块P-N端即直流母线端,将会因被IGBT内部上下桥的反向二极管短路而炸IGBT,或会因被直流母线滤波电容短路而炸电容!!!!当然,直接只在L1-L2-L3加入三相或单相220V主电源进行维修,也未尝不可。
如图:

楼主:
6、IGBT脱板屏蔽报警:
参照第1、3个问题,IGBT脱板后。。。。。
一、短接N-N2、P-P1、DBW-W、DBV-V、E-E1-N、W-Ewp、V-Evp、U-Eup;(此为IGBT内部原有短路);
二、短接W-N、V-N、U-N;(注意!!!此短接不作,将使:①、上桥3个驱动芯片A3150V的5脚无法接入驱动电压的V-端,8-5脚无电压;②、输出W、V相电流检测2个芯片A7860L的4脚无法接入驱动电压的V-端,1-4脚无电压!也就是说,这些芯片的相应管脚电压,是在IGBT的下管导通期间才会加上去的!--可参照问题3及电路图)
三、上电(当然此时只能再L11-L21端子加入单相220V辅助电源,不过足够维修条件了)。注意,因是伺服器脱车上电维修,编码器未接入,故编码器报警AL16,可不予理会。

楼主:
7、J2S-80A的IGBT脱板、屏蔽报警,L11-L21加单相220V辅助电源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一、±15V电压:+15V直接测电路板背面芯片IC19(UPC78L15T)的1-2脚,约为15.2V;-15V直接测C66的2端,约为-12.2V;
也可测电路板背面芯片IC14、IC17(NJM4558M)的8脚对电路板背面芯片OI31、OI32(A7860)5脚,应为+15.2V;NJM 4558M的4脚对A7860的5脚,应为-12.2V;
二、V+(驱动供电)的电压:直接测C63的2端,约为17.3V。
也可测下桥驱动各芯片OI6、OI7、OI6(A3150V)的8-5脚,应为+16V左右;上桥驱动各芯片OI1、OI2、OI3(A3150V)的8-5脚,应为+17V左右(注意!上桥各驱动芯片的5脚,只有当相应下桥导通时,才和驱动电源V+的地V-即N地接通!所以,在IGBT脱板测试时,必须将W、V、U焊盘短路到N地!---见第3个问题)
三、+5V和+3.3V测量:可直接测电路板背面芯片IC12(29M33)1脚对2脚应为+5V;3脚对2脚应为+3.3V。
四、24V电压:电路板背面芯片29M33的4、测+24V电压:直接测C70的2端,约为25.1V;
五、IGBT各门极电压:测上桥Gwp-Ewp、Gvp-Evp、Gup-Eup应为0V;测下桥Gwn、Gvn、Gun对N的电压,应为0V。

楼主:
8、注意:
脱车维修时,数码LED显示AL-16(外部编码器缺失),为正常。但应注意:①、AL16报警优先,因此一旦AL16报警出现,面板上将不会显示其它报警;②、三菱MR-J系列伺服器,报警信息不能用面板查询,只能用伺服专用软件,通过电脑读取!所以,维修之前,在原车上电运行读取故障报警信息显得尤为重要!
THE END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版主说的好帖就是好帖!楼主威武

网友C:
回复 楼主:
前两天也维修了一台三菱MR-J2S-40A驱动器 如下图所示,如果不连接红线的地方,运放输出0V 接上编码器会报警AL.E9(主电路OFF警告) 直接用导线短接(运放输出5V)会报警AL.33/AL.30(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后来经过测试用47R电阻短接,检测直流母线电压32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也维修了一台三菱MR-J2S-40A驱动器 如下图所示,如果不连接红线的地方,运放输出0V 接上编码器会报警AL.E9(主电路OFF警告) 直接用导线短接(运放输出5V)会报警AL.33/AL.30(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后来经过测试用47R电阻短接,检测直流母线电压321V
需要有的放矢。

网友D(2019-10-02):
大哥,麻烦问下一台J2S-20A伺服驱动器,原来用得挺好,这次把电机与伺服驱动器断开了,并供电了。后来关电把电机接上就报AL16,换电机也一样报警,再换另一台驱动器就正常了,这个应该是驱动器有问题了吧,该检查驱动器的哪里呀?谢谢

网友E:
   如此珍贵的维修贴,一定要收藏。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F(2019-11-15):
学习,驱动类似自举

网友G:
真的是好贴。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H:
在断电情况下,不接电机(驱动器什么都不接)万用表测量UVW,发现VW是呈现短路状态呢?阻值是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断电情况下,不接电机(驱动器什么都不接)万用表测量UVW,发现VW是呈现短路状态呢?阻值是0欧姆
那一定是模块有问题了吧。把模块拆掉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瞎说,三菱的里面有个继电器,使能后继电器会吸合,vw就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说,三菱的里面有个继电器,使能后继电器会吸合,vw就断开了
呵呵,查了一下电路图,确实如此。
谢谢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说,三菱的里面有个继电器,使能后继电器会吸合,vw就断开了
3楼的电路图,右上第二个继电器电路,RA2原图是常开触点,实际应为常闭触点,并联在W-V。这个应该是L21-L11失电制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也维修了一台三菱MR-J2S-40A驱动器 如下图所示,如果不连接红线的地方,运放输出0V 接上编码器会报警AL.E9(主电路OFF警告) 直接用导线短接(运放输出5V)会报警AL.33/AL.30(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后来经过测试用47R电阻短接,检测直流母线电压321V
可能7800或4558有问题,换一下试试。

网友I:
学到就是赚到。

网友J:
请教各位师傅,我有一台J2S-100A报警1A,电机编码器不匹配,实际电机编码器是匹配的,我换了好的RL76,还是报警1A,无解了,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各位师傅,我有一台J2S-100A报警1A,电机编码器不匹配,实际电机编码器是匹配的,我换了好的RL76,还是报警1A,无解了,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是不是应该换一下编码器、编码器电缆试一下,再查伺服器与编码器连接的接口电路吧。

网友K(2023-04-19):
真的是好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