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MODBUS规约是MODICOM公司开发的一个为很多厂商支持的开放规约, Modbus 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它已经成为一通用工业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

最主要的是它被很多组态软件所兼容,开发速度较快,受到了很多工控厂商的追捧。但是协议还是有点小麻烦的。

下面主要说一下Modbus协议中的03功能码,即4xxxx,因为03功能码常被用在一些Modbus通讯的仪器仪表上,很多客户的需求就是将仪表的数据与PLC或者上位机(如wincc、组态王等)通过Modbus通讯,实现数据的采集。

那么还有很多不太懂Modbus协议的用户,不知道4xxxx,怎么回事,比如功能码为03,寄存器地址是100,即40100,很多用户在上位机或者PLC中想要读取其数据,就直接定义为40100,比如您用Modbus调试软件,如Modbus Poll,起始地址应该定义为100,而不是40100

但是像西门子的PLC定义为40101,如:西门子S7-200,在程序里是这样定义的

像一些上位机软件,如winc、组态王、力控等,定义方式又不一样

Wincc如下:

组态王如下:

力控如下:

另外我们有一款TCP转ModbusRTU的转换器,能够将带有Modbus RTU方式的仪表直接与PLC或上位机wincc、组态王、力控等通过ModbusTCP方式通讯,非常方便实用。

网友A:
楼主又做广告!不过这种广告方式,本胖咋辣么喜欢呢!感谢科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做广告!不过这种广告方式,本胖咋辣么喜欢呢!感谢科普。
人家交了钱的!当然可以做广告。
就是不交钱,只要发的帖子有意义,轻度广告我想论坛这份宽容也给得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BUS规约是MODICOM公司开发的一个为很多厂商支持的开放规约, Modbus 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它已经成为一通用工业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

最主要的是它被很多组态软件所兼容,开发速度较快,受到了很多工控厂商的追捧。但是协议还是有点小麻烦的。

下面主要说一下Modbus协议中的03功能码,即4xxxx,因为03功能码常被用在一些Modbus通讯的仪器仪表上,很多客户的需求就是将仪表的数据与PLC或者上位机(如wincc、组态王等)通过Modbus通讯,实现数据的采集。

那么还有很多不太懂Modbus协议的用户,不知道4xxxx,怎么回事,比如功能码为03,寄存器地址是100,即40100,很多用户在上位机或者PLC中想要读取其数据,就直接定义为40100,比如您用Modbus调试软件,如Modbus Poll,起始地址应该定义为100,而不是40100

但是像西门子的PLC定义为40101,如:西门子S7-200,在程序里是这样定义的

像一些上位机软件,如winc、组态王、力控等,定义方式又不一样

Wincc如下:

组态王如下:

力控如下:

另外我们有一款TCP转ModbusRTU的转换器,能够将带有Modbus RTU方式的仪表直接与PLC或上位机wincc、组态王、力控等通过ModbusTCP方式通讯,非常方便实用。

无非就是要么按寄存器编号寻址、要么按报文实际地址寻址!楼主总结的很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C:
非常好,这个宣传效果刚刚的,既有产品又有示例

网友D:
这样的技术性广告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把这个东西的技术文档发我们学习一下呗,看看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加我QQ:1055249760,我发给您

网友F:
MODBUS协议除了免费,其他都不好,就像安卓系统本来是照相机开发的系统,做到手机上。
MODBUS通讯协议施耐德买后变成免费,通讯效率慢,不支持多主站,在变频器 温控器等应用通讯效率很低。DP CAN都是RS485协议,通讯速率高多了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往往不是最好的
现在7寸触摸屏290元,比以前文本显示器还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F:
modbus还是比较稳定的,免费也使得这种用modbus作为通讯接口的产品非常普遍,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modbus协议本身的问题,而是市场上的产品参差不齐,好多厂家根本不按照规范来做,影响了客户的体验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协议早已经跟不上形势需求,我控制变频器运行,需要一个运行命令,一个频率命令。两条指令才可以控制一台变频器运行。如果需要控制10台变频器运行,9600速率可能需要1秒才完成。
通讯效率也太低,我做个写指令,同时写16个字。通讯完成会再把指令重复返回过来,速度也快不上来
西门子的通讯做的好,以前遇到一台设备,海泰克700X显示器和西门子226通讯,通讯线和控制线都是27米的机器人专用的线,PLC跟随设备频繁移动,由于更改工艺需要在外部到PLC增加2个输入点,控制线没有多余的。买控制线27米要50多一米(国产线用不了两个月就断),后来在操作台人机界面处加了一个224PLC,224PLC和触摸屏都做主站与226通讯。西门子200的PPI都可以实现多主站(触摸屏要支持PPI多主站协议),国内其他PLC支持多主站协议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F:
Modbus和西门子PPI通讯硬件上都是485,而且Modbus协议中也并没有对速率做出限制和要求,只是PPI比modbus多了多主站功能,我感觉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设备上,你要用PPI协议通讯的话大多情况都是跟西门子原装的设备通讯,即使你用的海泰克这种台湾的或者国产的触摸屏或其他设备也要严格的遵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要不通讯不上),但是modbus就不一样的,大多国内厂家都对协议进行了裁剪,做的很不规范,所以严重的影响的通讯的稳定性和速度

网友F:
Modbus协议速率提高作用不大,我的触摸屏提高到一定程度就效果不明显,西门子200的modbus最多可以255个字节数据(好像是),标准的modbus才16个字(32个字节)。
PPI协议海泰克 普洛菲斯有,其他的非西门子屏没有试验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MODBUS协议除了免费,其他都不好,就像安卓系统本来是照相机开发的系统,做到手机上。
MODBUS通讯协议施耐德买后变成免费,通讯效率慢,不支持多主站,在变频器 温控器等应用通讯效率很低。DP CAN都是RS485协议,通讯速率高多了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往往不是最好的
现在7寸触摸屏290元,比以前文本显示器还便宜
DP是485上的协议,但这个CAN可不是485上的协议,而是跟485基本同级别的物理层(CAN应该算是包含了数据链路层)。所以,在485上可以有很多种协议,CAN上也是一样可以跑多种协议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国产PLC好像真没有支持多主站485通信协议的。其实,485从硬件角度是不支持多主站的,但可以用软件实现,西门子的应该是令牌环(我猜的)模式。要说485上的通信协议,本胖认为西门子是最厉害的,DP最高波特率达到12M,远超标准的485,最简单的PPI的功能也很强大,肯定比免费的Modbus-RTU强大的多,用于驱动系统的USS,这个本胖感觉也比Modbus-RTU更适合用于驱动系统(变频器、直流调速器等),实时性感觉好很多。

但:
Modbus-RTU是免费的,而且在单主站系统中的性能也是很不错的,比不了西门子,但比本胖见过的好多国内厂家、少量国外厂家(比如瑞士一家的激光测距仪)自己通信协议,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啊!国内、外当时很多还用485的ASCII通信协议呢,跟Modbus-ASCII一个级别的,而且还有漏洞或者不够精简。

网友F:
我一直以为CAN也是485协议,原来电平不一样

Modbus缺点多,所以西门子的Modbus是255字节,宇电温控器Modbus不管读写什么数据均会返回PV CV值,标准指令反而会出错

富士 易能 日立SJ300都有自己的协议,通讯比较适合驱动器应用,类似USS协议。

CAN支持的PLC台达ES2-C  触摸屏维控 变频器施耐德71,其他的不知道。现在单片机许多都支持CAN 网口 USB,外围接口芯片加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标准modbus一包数据最大长度256字节,包括1个字节地址,2个字节CRC校验和253字节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以为CAN也是485协议,原来电平不一样

Modbus缺点多,所以西门子的Modbus是255字节,宇电温控器Modbus不管读写什么数据均会返回PV CV值,标准指令反而会出错

富士 易能 日立SJ300都有自己的协议,通讯比较适合驱动器应用,类似USS协议。

CAN支持的PLC台达ES2-C  触摸屏维控 变频器施耐德71,其他的不知道。现在单片机许多都支持CAN 网口 USB,外围接口芯片加上就可以了
CAN的通讯机制跟485是不一样的,跟以太网倒是有一点点类似。标准的485通信协议是单主站的,西门子的多主站是用软件实现的,但有个基本原则,就是同一时刻保证只有一个节点“发言”,这个是靠通讯机制的软件来保证的,否则可能就乱套了,就是说485从站节点(多主系统的主站)的“发言”需要“排队”。但CAN和以太网都不需要这种机制,只要总线空闲,谁想发言就发言,如果碰巧两个(或更多)节点同时“发言”了咋办?人家有冲突检测(硬件)。

网友G:
楼主的科普性广告贴不错,应该再讲讲寄存器地址为什么偏移。
好多厂家,尤其是做仪表的,用的太随意,寄存器地址应该叫漂移,遇到过一次流量积算仪,实际寄存器地址与手册给的差100多,怎么都通讯不上,层层打电话,上海的流量计追到安徽滁州一家公司才问清楚地址偏移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哈,真的是漂移,还有好多厂家起始地址就从几万开始的,可能是出于区别于别的厂家产品的目的吧,但是这种用法很不适应,有时间我总结一下,把一些东西一起贴出来

网友H: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