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最近看了一个程序,用了结构体,符号地址。最简单的常开触点都是具体的软元件,这个程序里用了大量的符号地址。麻烦大神能给一些相关的资料。能讲解详细一些的。或者直接指导一下,具体是怎么用的符号地址,结构体,全局变量

网友A:
您可以先参考一下手册,如果您已经安装了三菱的电子版手册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语言 手册里介绍的还算细致  但是结构体全局变量感觉就是一带而过,符号地址直接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语言 手册里介绍的还算细致  但是结构体全局变量感觉就是一带而过,符号地址直接没找到

首先说一下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是指可以在各个任务之间共享的变量,这和高级编程中的概念是一样的。

然后说以下结构体变量,你家有3间房子,如果三间房子大小相同,那么这就是数组变量,数组就是一系列相同数据类型的集合。如果3间房子有大小,那么就是不同的房间,他们的组合就是结构体。

当变量声明为结构体,那么就叫做结构体变量,这个概念与C语言中的结构,Pascal语言中的记录,Basic语言中的自定义类型的定义是相同的。当在全局变量声明为结构体,那么这个变量就可以被其他的POU使用,如果你家3间不同的房间开宾馆,那么这就是全局结构体变量。

符号地址实际就是标签变量,不同的翻译有些不同。

网友B:
结构体相当于把所有相关的变量集中管理
你这个软件是WORK3吗?

网友C:
IO赋值在全局标签里面就能定义呀,还在程序里传一遍感觉有点多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一个大的公司PLC 框架  我们也不敢说 人家怎么写我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