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安装wincc7.4一直出这个用管理员身份没有,新安装的系统。注册表也删了

网友A:
再说明详细一点吧,上个图表示一下啊

网友B:
这个安装软件前请先参看兼容性列表。注意你电脑上安装的其它西门子软件是否会有冲突;
要用管理员身份进行安装,没有设置管理员密码的先设置管理员密码,计算机名不可以有非法字符;
安装文件夹放置目录放在电脑的根目录,不能用中文字作为文件夹名称
安装的时候把杀软和防火墙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