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组态问题

楼主(2019-08-30):
mcgs组态时,把别的项目的用户窗口中的元素复制过来,如按钮之类的,这个项目模拟运行时之前复制的元素不起作用,无法点击,就像只复制了一层图片过来似的。

网友A:
把窗口都复制过来,恐怕里面的变量和脚本都无法对应吧

楼主:
变量和脚本删掉 重新连接 但是画面元素在模拟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量和脚本删掉 重新连接 但是画面元素在模拟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可以直接在原来的工程上改,为什么要复制呢,
可以试一试剪切,然后粘贴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