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现在使用威纶通触摸屏和富士PLC-SX配套使用,PLC时间使用HW-RTC实时钟写的FB,现在想要通过触摸屏修改PLC的时间,找不到如何修改。HW-RTC手册在网上也没能够找到

网友A:
STEP1:将需要设定的日期转换为从1970年1月1日0:00:00秒开始的秒时间,转换过程中需要考虑闰年的影响。
STEP2:PLC中使用UDINT_TO_DT转换函数将秒时间转换为DT数据类型。
STEP3:将DT数据赋值给HW_RTC。

至于STEP1如何计算,你可以参考,也可以将下列算法写一个FB。

https://blog.csdn.net/wang93IT/article/details/79744711

网友B:
D300Win效果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cvlsam 版主!
现在使用的是触摸屏和PLC都是富士的,为了推进国产化,触摸屏改用威纶通;在现在的程序里,没有看到富士触摸屏是如何把时间写进去的;
HW-RCT的PDT和CDT在指令手册里没看到定义什么作用,看程序里是把HW-RCT的CDT出来的时间分解成年月日时分秒进行输出。
但是不知道将我要设定的秒DT赋值到哪里。
富士触摸屏和富士PLC配套使用的时候,也只看到了触摸屏修改了触摸屏本身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写进PLC的。

网友B:
1、富士触摸屏在不设置使用内部时钟的情况下可以自动读取PLC的时钟,通过将读入区的时钟操作位置1或者使用宏指令来设置PLC时钟。
2、PDT代表要设定的时间,CDT代表当前时间,你需要设定PDT时间。也就是说,你需要写程序将年月日数据合成DT,然后赋值给PDT端,分解和合成是互相逆运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现在用威纶通宏程序计算出相对秒差,赋给PDT。应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