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现场有三菱Q和欧姆龙NJ以太网通讯,有时候会通讯超时错误,不知道是现场干扰还是通讯设置有问题,网线也换过。
三菱这边设置TCP   MC协议,本站端口号,直接用寄存器地址使用;欧姆龙设置IP,用程序写了TCP协议 数据发送和接收。

网友A:
程序发出来看看!单凭这段文字不好分析啊!

网友B:
上图截屏看看还有两个通讯参数、关靠想象不行的...

网友C:
NJ好像是以标签为对象编程,Q是不是访问了不存在的标签
可以就二个PLC放在办公室测试,来区分是程序问题,还是现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NJ好像是以标签为对象编程,Q是不是访问了不存在的标签
可以就二个PLC放在办公室测试,来区分是程序问题,还是现场问题

不是标签通讯,内置以太网通讯。

网友D:
TCP   MC协议是三菱内部通讯专用协议,你与欧姆龙通讯应该用第三方通讯协议

网友C:
是以太网,NJ是Ethernet IP
编程序时你不先建立标签(变量)?
看来不是超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对这个通讯不是太明白,在学习中。
平时设备都很稳定,一个月左右会报警一次通讯超时报警。
现在正准备把超7类网线和电源线之类离的远一点。防止干扰。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是数据通过,按前边说的,在办公室测试程序完全没问题,再找现场毛病
以前遇到类似,最后换线解决,当时是20+1,有的正常,多数不能通,昨天正常,今天有不通,因为在调试阶段,又属于半自动通讯(A需要B数据,人为在A屏操作一下,数据量在3w字),所以折腾很久,最后换线解决。

当时推翻现场布线的依据,是拿了家里的一对电力猫,结果通讯数据正常,甲方才同意换线,多花了1w多

网友E:
那搬的程序哦。。。是不是专门来打水的啊?

楼主(2020-05-06):
最近比较忙,年前已经解决了。
现场干扰大,做了干扰处理。
程序又进行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