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不接零线

楼主(2019-08-30):
该电表下面负载开关都拉掉就是不带负载,电表还是在转,会不会是零线不接造成的,请教各位!还是有其他的可能?

网友A:
直接把电表的出线拆了看看

网友B:
电表内有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不接零线相当于电压线圈没接电,理论上是会使电表走慢,不接负荷电表还会走查下接线对不对?还有可能是电表本身原因,我说的是机械式电表,电子表的不接零线估计显示都没了吧

网友C:
其实所有三相计量表中的零线是不参与计量及显示或管理的,只是做互感器接地保护用的,接与不接跟表走得快慢没关系,

网友D:
极有可能是表本身损耗的,造成电表在转动了。

网友E:
正常的自身损耗表是不会转的。要是自身损耗都能让表转起来,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建议拆掉出线看看是否还转。

网友F:
这个现在电力部门跟计量部门以及电力计量器具生产厂家坑害最终电力用户的事情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