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今天在测试M241的自由口通讯时发现,假如通讯的数据长度很长的话,M241是接收不了全部的,试了很久没有发现原因,后来查看帮助发现在功能块里面有说明限制字节数量。
M241的话超过252个字节,126个字就缓冲区满了。

希望大家如果有用到的话可以注意下。

网友A:
是这样,modbus就不能超100寄存器。所以串口通讯都有流控制选项,有软件的也有硬件的。

网友B:
好细心的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C:
自由口通讯,是不是不同产品接受的字节也不一样呢?应该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不同的产品应该会不一样的。

网友A:
在串口时代,256B in&out已经很长了。。。以太网才出来的超长帧。如果CPU及时处理的话,也是有可能接受超过缓冲区的数据的。

网友D(2019-11-10):
SOCKET自由通讯都是有通信包字节数限制的,也与通信周期也有关系的,在限制的字节帧范围内才能被识别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