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问题:
   1、com2口接线是+对+、-对-?
   2、现在怎么都通讯不上,还不能用pclink?modbus也连不上。
  哪位能提供例子看看

楼主:
也连不上

网友A:
如果是485通讯,就是+对+,-对-

网友B:
Modbus协议肯定是可以的,EH2做主站、ES做从站

楼主:
通讯上了,谢谢;
但是发现一个新问题,在通讯正常情况下,如果把触摸屏连上从机,或者主机,通讯就会越来越慢,最后通讯断开,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而且通讯必须是9600 偶  1,不然肯定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