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膜机

楼主(2019-08-30):
南光的一台机子(真空镀膜机)在运输中室门掉落,有哪些因素造成吗(真空规管坏掉了)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机子是台老旧的了要运到其他地方去的

网友A:
如果没有第2贴,会告诉你,厂家太嫩
既然是老旧机器,原因很多
太嫩---没经验是主因
运输距离几十米还是几十km
门掉与真空管坏没有直接关系,真空管怕震,怕碰,厂家都是现装。

网友A:
门没固定好,有的是可以摘下来---便于装卸料
真空管坏了,换个新的同型号产品就是了
在装配别装错就阿弥陀佛了

网友B:
没固定好呗!
这种旧设备转移的话一定要做好固定。
应该是拆机的时候内部处理了,门没有复位好就打包了!

网友C:
是移机吗?没经验就上了,考虑不全。

网友D:
就是包装固定没有做好。

网友E:
真空镀膜的机子,由于不清楚楼主是哪个行业的,如果是塑料行业的,机子不小,门上有多个锁扣,除非你暴力吊装就难说了,至于真空哪个传感器,一般是设备到位后安装校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F:
哈哈,所以这贴是完结了吗?

网友G:
光学玻璃镀膜机接地怎么做可靠?是否要单独接地?接地电阻多少合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