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0):
接到客户一台三菱E740  15KW的机子,外部测量模块都正常,打开清理后重新装机上直流电,启动运行有频率显示正常,测量正负极对U相全是0V,V跟W相对直流有250V左右电压。怀疑驱动触发电路有问题或者模块内部触发有问题,卸下模块后单独给板子上直流电报Uv无法复位,测量各触发静态电压正常,由于无法复位没法测量动态电压。问题一:单独给板子上直流电报Uv无法复位怎么解决?问题二:U相无输出到底是驱动电路有问题还是供给触发电路的电源有问题?问题三:E740 15KW的IGBT模块型号为CM75MXB2-24A这型号的PDF在官网为什么也找不到资料?一共三个问题,我是菜鸟级别的别笑话我,有知道的大神望“慷慨解囊”,段某初入论坛在此感激不尽!!!图片上传的不完整,大神们多见谅。机子已经寄出去修了无法再拍照了。

楼主:
谢谢,你发的图片我看了,那个驱动板好像不大一样

网友A:
一般驱动电路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请问你知道具体怎么上电检测吗有图纸没有?可否贡献贡献!感激不尽!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管哪个牌子机器,上电前先浏览一遍电路总没错!三相输入检测对部分机器不是必要,但三菱的还是要屏蔽的!它是通过对R S相整流给开关电源独立供电,所以母线又有没有电压主板不受影响,要屏蔽欠压,你还得对母线单独加DC500多V电压,要注意母线检测IC地线,不接IGBT的情况下多半是悬空的,所以要引用母线N过去,不然还是没有检测电压!开关电源地线和母线N是2套系统!要想空板运行,还要屏蔽输出检测,这个参考A540吧!

网友C:
可以测量一下,入光耦的几路电压电压是否正常,应该是一根地线,六根驱动线,测一下是否都有0.7伏左右,如果没有可以确定上面的那个4方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