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母龙光电开关与plc的连接

楼主(2019-08-31):
各位大神早上好,欧母龙的对射光电开关怎样连接plc,当发射器与接收器之间的光线被挡住时,该光电开关是常开还是常闭型输出?

网友A:
楼主这样的可以设置,在开关的顶部就有一个拨码开关

网友B:
里面不是配有说明书的;拆了一看就明白;
这个上面有个小开关,放到L边为常开,放到D边为常闭;

网友C:
看里面的说明书吧,这款在欧姆龙官网既然找不到说明书,只有E3Z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里面的说明书吧,这款在欧姆龙官网既然找不到说明书,只有E3Z的
E3ZG-T61-S属于特制的;所以资料不对外公布;

楼主:
那这种光电开关发射器和接收器的5根线怎样连接plc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里面的说明书吧,这款在欧姆龙官网既然找不到说明书,只有E3Z的
E3ZG-T61-S属于特制的;所以资料不对外公布;
还有这种玩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光电开关发射器和接收器的5根线怎样连接plc啊
把你的说明拍照上来,主要是接线部分,拍清晰一点

楼主:
说明书的接线如图,共有5根

网友B:
发射端与接收端一共5条线,二个的电源+都接到电源的+24V;二个的电源-都接到电源的0V;
剩下的一根就是NPN输出的;

网友C:
plc那里接输入端就可以了,这是NPN的接法

楼主:
非常感谢,祝各位周末愉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里面的说明书吧,这款在欧姆龙官网既然找不到说明书,只有E3Z的
E3ZG-T61-S属于特制的;所以资料不对外公布;
还有这种玩法
欧家常玩的把戏,现在已经很容易搞到,还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