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1):
各位老师,for和next指令,在执行循环过程中时,循环次数未达到,该循环指令以外的指令启动条件到达时,会不会执行,

网友A:
不会的,这个是从上往下一直扫描的,循环没完成就不会往下走,除非用中断的

楼主:
老师,我模拟运行时,发现未达到循环次数时,是接通的啊,求解释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楼主:
我是电脑模拟运行,

楼主:
传到plc里面,在没有达到设置的循环次数时,也是有执行的,视频中Y2已接通plc有输出,求老师解释一下,

网友B:
你在循环里用定时器模拟发脉冲?

我的模拟是正常的

网友A:
你要搞清楚循环的具体作用,这个的作用是在循环内的程序连续执行5次,并不是要D0等于5

楼主:
我有一个工位要循环动作5次,可不可以用这个循环指令

网友C:
你的程序可能有问题,程序中时间继电器T0 K300,循环5次后最多只能运行1(100m秒),也就是说永远也达不到K300。

你可以用T0的接通来触发计数器,用C0 K5来代替循环5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工位要循环动作5次,可不可以用这个循环指令

那不行,你可以有计数器来做。

楼主:
噢,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2021-09-30):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