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客adp6无法运行

楼主(2019-08-31):
今天打开adp6(v6.12.0版)时鼠标转了几圈就消失软件无法打开运行(有一段时间没有用过),不知原因然后卸载重新安装(关闭了防火墙以及杀毒软件),是用管理员身份安装还是不行,在Windows事件内看到错误报告(下图)不知如何处理,请问哪位有解决的方法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张错误很难找到原因了

网友B:
修复一次系统或者检查漏洞把补丁都打好。在重装一次软件试试。屏如果不是2019年最新生产的,可以试试6.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一次系统或者检查漏洞把补丁都打好。在重装一次软件试试。屏如果不是2019年最新生产的,可以试试6.10

6.10和6.11都试过问题一样。

网友C:
把该软件注册表键值、安装产生的文件夹等等全部删除干净,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该软件注册表键值、安装产生的文件夹等等全部删除干净,应该就行了

卸载后清理全部残留文件及文件夹,手工清理注册表全部残留信息后再重新安装问题依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确认清理完成了?
应该是还有一个涉及该软件注册的文件夹没有清除,把那个文件夹清除再安装即可

网友D(2021-02-21):
问下,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解决,用最新ADP V6.14.0-B204_20200807版还是不行,看来不重新做系统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E(2025-06-25):
把ADP软件添加到系统保护应该能解决问题,我的现象跟你的一样,好像是装完组态王之后出现的问题,添加以后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