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1):
有没有防水等级高的,漫反射检测距离达到1.5m的传感器

网友A:
1.5米,用对射的吧;

网友B:
有预算吗?推荐基恩士的品牌和欧姆龙的品牌。

网友C:
有专用的呀

网友D:
看你放在哪里
进口前没问题,普通的稍作防水就能胜任
喷淋车间?喷淋前采信号还凑合,喷淋中信号有效---看水大小,不稳定,很难整,水小可能被骂,水大 哈哈你慢慢整。

网友E:
洗车机,用光电不可靠。我们一般选择用超声波测距比较多。

网友F(2019-10-11):
引用 网友A:

1.5米,用对射的吧;
对射的是不是分常开和常闭二种类型。我换了后,出现反的问题,原来是有障碍物机器启动?换新的后无障碍物机器启动,有障碍物后机器停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防水等级高的,漫反射检测距离达到1.5m的传感器
对射的肯定没问题,我现在就是对射的,水量很大

网友G(2020-03-29):
楼上的朋友说对了,洗车行业 用光点的 不行。水雾影响太大。
一般用超声波传感器。自动洗车机4米的 用的比较多。

网友H(2021-02-20):
防水搞好了,对射光电的是可以用的。
至于楼上有人说对射光电的不好,要用超声波的,其实都有道理。
但是,主要还是看所能承受的价格程度、安装工况等。
作为过来人来讲,超声波比对射光电的贵出一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