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modbus tcp问题

楼主(2019-08-31):
西门子1200做服务器与第三方走modbus tcp通讯,连接通上了,但是只能写入第一个地址的数据,从第二个开始,就无法写入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网友A:
以这个未列:
DB2数据块改为非优化访问(也就是去掉勾),然后地址改为绝对访问 P#DB2.DBX0.0 WORD 10 (记住里面有个空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按你说的操作,确实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