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1):
大家开阔脑洞,学习研究一下。
点动如果用ST文本来写应该怎样写?
如果有上升沿呢?
图1:
图2:

楼主:
我不知道ST的写法,官网也上不到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M10:=M0;

网友B:
IF m_0=1 AND  m_1=0 THEN
m_10:=1;
ELSE
m_10:=0;
END_IF;

m_1:=m_0;

m_0是输入.m_10是输出.m_1是内部bit变量.

第一次扫描,M_0=1.内部M_1=0 真,则M_10输出为1,扫描下来.M_1为M_0的值=1,下次扫描 上面条件是假,M_10=0.则为上升沿,

模拟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 m_0=1 AND  m_1=0 THEN
m_10:=1;
ELSE
m_10:=0;
END_IF;

m_1:=m_0;

m_0是输入.m_10是输出.m_1是内部bit变量.

第一次扫描,M_0=1.内部M_1=0 真,则M_10输出为1,扫描下来.M_1为M_0的值=1,下次扫描 上面条件是假,M_10=0.则为上升沿,

模拟通过.

上升沿可以这样
M10:=LDP(TRUE,M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指令可不可以直接用到其他牌子的PLC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指令可不可以直接用到其他牌子的PLC上?

这个就不清楚了,但如果用IF语句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 m_0=1 AND  m_1=0 THEN
m_10:=1;
ELSE
m_10:=0;
END_IF;

m_1:=m_0;

m_0是输入.m_10是输出.m_1是内部bit变量.

第一次扫描,M_0=1.内部M_1=0 真,则M_10输出为1,扫描下来.M_1为M_0的值=1,下次扫描 上面条件是假,M_10=0.则为上升沿,

模拟通过.

上升沿可以这样
M10:=LDP(TRUE,M0);
那样做可以在三菱西门子上通用

楼主:
2楼3楼的程序确实可以用。
还有图3图4有没有人能做出来?

网友D:
大哥学这么久还没有学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 m_0=1 AND  m_1=0 THEN
m_10:=1;
ELSE
m_10:=0;
END_IF;

m_1:=m_0;

m_0是输入.m_10是输出.m_1是内部bit变量.

第一次扫描,M_0=1.内部M_1=0 真,则M_10输出为1,扫描下来.M_1为M_0的值=1,下次扫描 上面条件是假,M_10=0.则为上升沿,

模拟通过.

上升沿可以这样
M10:=LDP(TRUE,M0);
只会欧姆龙,欧姆龙st不能这样写啊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学codesys里面的ST

网友A:
M10:=M0 AND M1 AND LDP(TRUE,M2) AND M3 AND M4 ;

M10:=M0 AND M1 AND LDF(TRUE,M2) AND M3 AND M4 ;

网友E:
献丑了,完全脱离PLC品牌,任何品牌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献丑了,完全脱离PLC品牌,任何品牌适用。

下降沿的这个,在初次上电的时候会不会触发?

不要贴图片,图片没法输入软件测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M10:=M0;
有点像MCGS里面的脚本程序

网友G:
西门子的我是这样写的。能实现点动。。

网友H:
三菱st的编程方法,在哪可以找到函数的说明,例如LDP(TRUE,M0);输入LDP. GXwork2 没有补全也没有提示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第一个扫描周期不会触发,从第二个扫描周期往后会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菱st的编程方法,在哪可以找到函数的说明,例如LDP(TRUE,M0);输入LDP. GXwork2 没有补全也没有提示

三菱官网有下载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三菱st的编程方法,在哪可以找到函数的说明,例如LDP(TRUE,M0);输入LDP. GXwork2 没有补全也没有提示

论坛也有下载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275&page=1#l3018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