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1):
请问一下,如何精简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ONEA安装后太大了,很多都没有用

网友A:
还好吧,留着玩吧,不建议重装或者卸载,很容易装不上

网友B:
不知楼主装的是哪个版本,7.3的版本还不够小么?

网友C:
相对博途来说,欧姆龙软件算是比较小了

网友D:
可以安装 CX 绿色版版本的9.3,

楼主:
我是WIN7系统64位,PLC是CP1H,不知道CX 9.3支持吗?,哪里有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WIN7系统64位,PLC是CP1H,不知道CX 9.3支持吗?,哪里有下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WIN7系统64位,PLC是CP1H,不知道CX 9.3支持吗?,哪里有下载

你放心好了,这个100%支持,我以前就安装过,只是你如果做远程模块配置(D-Net总线)就没有办法了
单纯编程就是CP系列、CQ系列、CJ系列、C200等等都是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使用CX-ONE 4.4,只勾选PLC部分安装后占用硬盘空间1.04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CX-ONE 4.4,只勾选PLC部分安装后占用硬盘空间1.08G

楼主:
回复 网友E:
CX9.3安装容易吗?会不会安装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安装容易吗?哪里有下载?

网友F:
1个多G还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