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31):
现在一台3UPLC,三个同品牌的步进驱动器+电机,现在有一个项目是送皮料的平台,怎么做到三个步进电机同步?
滚动轴是一样的.
1.我想一个脉冲口控制一台步进驱动器,三个脉冲口同时发一样的脉冲,他们能同步吗?

2.有朋友说一个脉冲口可以同时控制两台驱动器.(我没有试过,不知道能同时驱动三个不)

有朋友做过类似的项目的吗?提供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之前做过一个是用编码器AB相直接接在步进发达器的脉冲输入和方向输入,编码器轴连接第一台电机输出轴,没用到PLC,只是我这个负载不大,可以考虑下,现在设备还在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一个是用编码器AB相直接接在步进发达器的脉冲输入和方向输入,编码器轴连接第一台电机输出轴,没用到PLC,只是我这个负载不大,可以考虑下,现在设备还在使用

这个办法好像真的不错:其实只要接口响应速度和负荷能力足够,哪怕3个脉冲端口负载并联也是可以的
不过并联回路一多,等效分布电容就大了,而该等效电容就会影响脉冲端口的响应速度,O(∩_∩)O哈哈~!!
这个就是限制脉冲端口不能同时并联驱动太多回路的原因

网友C:
我同意楼主的三个步进电机同时由六个PLC输出组成的。
理由就是这样如果机械有误差,我们电气可以进行微调。毕竟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功能

网友D:
应该驱动三台都可以,只是觉得这样控制还不如机械上连接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械连接当然最好,但现在机构已经做好了,只能改电气,我打算先三路脉冲驱动三个电机,到时有误差再想其他办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