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仿真没有输出

楼主(2019-09-01):
图题 仿真在输出满足的条件下 没有输出 我的版本用的 1.576A 个为大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行的那个M5是个触电还是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题 仿真在输出满足的条件下 没有输出 我的版本用的 1.576A 个为大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你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或许直接提供你的程序更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可以提供的参考信息如下:
1、模拟器中没有进入RUN状态。
2、双线圈问题。

网友C:
你这个没有把程序放在一起,都放在扫描那块试试。你那个在线模拟是吧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是线圈的重复使用。

网友E:
给你一个图片作参考,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