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22变频器

楼主(2019-09-01):
我有2台伦茨8222 22KW的变频器,接上22KW电机空载运转正常,三相输出电压平衡,但是加上负载就拉不动,不知为何,请教哪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看看输出电流有多少

网友B:
先确认负载有没有问题,再看变频器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测量驱动电压,伦茨驱动不一样  达林顿三极管 LM339
纺织细纱机用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