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1):
想知道测试很多316J的变频器或者伺服驱动器在主板不方便启动的情况下怎么给定信号并且让IGBT的GE级有信号输出让驱动电路活起来

网友A:
自己做个信号发生器,或者用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接线?怎么屏蔽啊!我试过输出不了估计哪里不对

网友B:
316不是有6个吗?直接对比各脚电压,不一样的就是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16-14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用六路五V脉冲信号给316j,然后输出六路动态波形要具体怎么屏蔽316J的保护和怎么接输入?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修这么久从来不屏蔽,直接模块装上去就能测到波形了,怕烧模块可以串两个灯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呀,不焊下膜块驱动板能运行呀。没有必要屏敝。但要串两个灯泡。以保证IGBT工作在安全状态。

网友C:
只有在脱离IGHBT时驱动板才会保护,如果IGBT还在驱动板上不用屏敝。但是测波形时一定要在直流母线至IGBT之间串两个25W左右的灯泡,一个灯泡的耐压不够。但是灯泡要串在电解电容之后!另一种方法是把IGBT的供电端断开。就可以测波形了。不管是什么牌的变频器,做好防护是必然的。因为你在测波形时会产生寄生干扰,会使IGBT击穿!
 绝对不可以拔下IGBT的端子进行测量!如果想拔下,要动手做几个跳帽按图把该封的封好。使变频器能够运行。
这两个图就是制作跳帽 的实样:当然是普传牌的,理解了电路之后其它品牌的也可以做跳帽。这就是脱离IGBT的修法。图中的大头针就是用来测波形的。但是如果不脱离IGBT不需要,串好灯泡以后直接可以测端子上的波形。

网友D:
A316J第14脚是IGBT管压降检查,16脚是接地,将14-16脚短接可屏蔽掉保护,能脱离IGBT进行驱动检测。
A316J的7-8脚可手动输入信号或通过CPU板进行动态测试。

网友E(2019-10-28):
回复 网友A:
大神,a331j量驱动输出,要短接哪两个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知道a331j要短哪两个脚吗

网友F:
A316J的1、2脚为差信号输入式信号脚。当2脚接地时,1脚接5V(共地)高电平,即为开通(屏蔽模式下,11脚由负压变为正电压)。

当1脚接5V或经上拉电阻接5V时,将2接地即为开通。

无须脉冲信号和其它连线,因为所有脉冲信号也即5V或0V电平信号而已。根据输入电路的构成,“就地制作”一个OV或5V的开通信号,应该不难。

网友F:
回复 网友E:
A331J屏蔽方式同A316J,都可从脉冲端子或短接14\16脚。该芯片为发光二极管输入电路,在7\8脚之间送入10mA左右的发光电流,即为开通信号。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好,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下很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