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过流

楼主(2019-09-01):
变频器运行一至两小时无规律报过载或过流故障,查负载正常,查霍尔跟驱动也查不出问题,象这类运行中不定时报过载过流故障的变频器老手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换个功率小点的电机,或电机空载试下是否还会出现;

网友B:
直接加一台电机电流电压记录仪,看变频器报过流是否为真在分析具体原因
搞不好电机轴承异常或者轴向间隙窜动所致:那个变频器是无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也报过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编码器开环控制,变频器空载运行1-3小时也报过流,要不应急一下,采取霍尔屏蔽,驱动A 316J屏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一台电机电流电压记录仪,看变频器报过流是否为真在分析具体原因
搞不好电机轴承异常或者轴向间隙窜动所致:那个变频器是无辜的
好像福禄克289万用表具有测了连续纪录功能。不错的思路。

网友D:
回复 楼主:
假设你是国产的,看故障记录,故障电流非常大,一般9999的,是触发VCE保护,驱动问题。如果电流正常,那就是霍尔问题,软件不一样,适用部分国产机。进口的你老老实实替换法吧!

网友E:
变频器有最近几次的故障记录,看看电流是不是过大报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台湾正频变频器,PDS-4055,应该有闭环反馈,千头万绪不太好修,反馈,驱动,霍尔都有可能,常温下测试驱动跟霍尔电路都正常。

网友F:
实在找不到其它原因把模块换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D:
霍尔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不一定检测得出来!当时在厂家,有一批机器出去不久就反馈莫名其妙过流,回来测试怎么看都正常,最后换了互感器测试就好了,然后售后全国乱跑,扛着一大堆互感器!

网友G:
先切断电流传感器检测,光耦问题更大

CPU板问题也不排除,东元A510 7.5KW一个流水线很多台都是7.5K电阻损坏,该批次主板不定时报OC,更换30KW主板不报警才没有继续查驱动光耦和电流传感器

不定时报警先替换传感器  短接光耦保护

网友H:
还是检查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吧,更换霍尔试试,做长期观察实验,报警时,检测运放及周围监测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