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1):
日前接到客户报修一台抓斗车(市政工程车)工作4个小时左右,中间继电器发烫,烧毁。目前已更换有6个左右。
以前公司抓斗车未出现此故障,由于消库存,使用DC12V 6联电磁阀。此阀较之前多一主阀,主阀必须和其他阀一起动作,抓斗车才会动作。
到现场初步怀疑短路,检查各线路正常,使用摇表检测也正常。后怀疑接触不良,重新拧紧各接头。
现场用户使用半个小时左右,开始发烫。检查断路器电源进线端也开始发热。这就弄懵圈了,每个电磁阀33W(共13),打到蜂鸣档电磁线圈为通,电阻在4.6左右,都正常。随后与售后人员沟通,发现近期使用此阀的另一台车已更换10个左右电磁阀。
附上电路图,大家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感觉继电器选的小了,33W的电磁阀,电流不是很大,看图纸每一路都是一个继电器控制,但是我需要知道楼主的电磁阀是液压的还是气动的,另外是频繁吸合,还是吸合主保持

网友B:
你的继电器是DC24V,电磁阀是DC12V......
你确认你的电源到底是DC12V还是DC24V再说!!
DC12V驱动DC24V的继电器会动作不良导致频繁开断(频繁开断的结果就是继电器触点电弧不断发热烧毁继电器),如果是DC24V电源加在DC12V电磁阀就会导致大电流过载烧毁!!
你自己检查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液压,控制为点动。任何一个动作主阀都必须动作。频繁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继电器为12v,发的图片是24v,因为没有12v图片,所以用其代替。都是一个系类的

网友C:
先搞清楚是触头发热还是线圈发热

网友D:
烧触点?烧线圈?
烧坏的继电器内部拍个照片上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场摸了下,线圈发热

网友E:
换一个品牌继电器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液压,控制为点动。任何一个动作主阀都必须动作
怀疑点动吸合频率过高,造成的触点损坏。
建议更换施耐德或者和泉继电器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打算换接触器测试,奈何在当地机电市场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C:
以前公司抓斗车未出现此故障,由于消库存,使用DC12V 6联电磁阀。此阀较之前多一主阀,主阀必须和其他阀一起动作,抓斗车才会动作。

那么以前的电磁阀是多少伏的呢?是不是24的,如果是的话,同功率电压降了那么电流就会增大,这样就会烧继电器的触头。

现场摸了下,线圈发热
这个判断不了的线圈与触头在一个壳里面的,你应该打开外壳看一下里面的触头有没有烧坏的。

这种继电器也有大容量触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打算换接触器测试,奈何在当地机电市场找了半天没找p到
不行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如果只是烧继电器,更换为固态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算不错:不过成本翻倍打跟头
还有就是安装空间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根据汽车底盘来定的,这次底盘电瓶是12v。每次继电器都是根据汽车底盘电压选择的,所以应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您给的图片继电器,之前我厂用过,由于质量问题更换为现在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讲的很对的啊,价格不考虑,稳定运行就行。空间倒是个问题,所以打算换2个经常动作的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讲的很对的啊,价格不考虑,稳定运行就行。空间倒是个问题,所以打算换2个经常动作的继电器。
可以选择侧面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根据汽车底盘来定的,这次底盘电瓶是12v。每次继电器都是根据汽车底盘电压选择的,所以应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您给的图片继电器,之前我厂用过,由于质量问题更换为现在品牌。

可以买质量好的呀,我想如果是正宗欧姆龙的话应该没问题的,额定电流是10A,另外也可以两对触头并联一起用,还可以考虑加续流二极管。固态继电器有模组式的,那种很省空间的。

网友B:
你这个用固态继电器也是发热量不小了,注意散热!
建议用松下的MOS功率继电器,那个发热量很小、外形跟普通继电器基本一致

网友F:
看到这里也没明白,继电器怎么个坏法
只是摸了发热?
换了6个,是同一台车,还是不同车,同一个位置,还是不同位置
线包坏了,还是触点失效
继电器是新品还是库存多年产品,给个12楼那样的图片可好
4小时动作多少次,最短间隔是多少
这些搞清楚就可以结账了
图中SB6啥构造,有点疑胡

网友G:
检查一下电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一般车辆电压在13~14V.如果电池容量出现问题,在使用的时候,电压会降很多,也许会低于11V,这种情况下,烧继电器就正常不过了。

网友H:
支持13楼本家说的,用固态继电器。余量选的大些,能用10年都没问题。如果非得用电磁继电器,推荐日本和泉的RJ1S功率继电器,只有1组触点,但容量是实打实的12A,这种继电器非常的可靠,就连不喜欢日货的本胖都不得不用了。

网友I:
频繁驱动电磁阀的,应该选用带反向二极管的那种,因为同时断开的瞬间会产生较大的反向电流。

网友J:
电磁阀要可靠动作其线圈功率就是固定的,当功率不变而电压变低则电流变大。所以导致以前用的MY系列继电器触点损坏,可按网友建议换LY系列的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在工作的状态下测量过在11.8V左右

网友K:
是不是继电动作时电压降的低了导致发热烧坏,还有可能电压过高。。搞清原因后再想办法处理。。

网友L:
如果电源解决不了,那只能换继电器了。有接触器更好。最终还是电流大引起

网友B:
没有找准发热原因是电弧导致还是线圈因过压而过流发热,没法解决了

网友G:
负载大只会烧触头,不会烧线圈的。

网友M:
加个电容

网友N:
我感觉,你的SB6会使爪斗升降同时进行唉,我是不是理解错了。忘指导一下。

网友O:
首先要知道是烧线圈还是烧触点???

网友P:
看你的描叙。
1:此阀的另一台车已更换10个左右电磁阀。
2:断路器电源进线端也开始发热。
3:工作4个小时左右,中间继电器发烫,烧毁。
由以上分析,问题应该在电磁阀。另一台车恐怕换大了中间继电器,现在改为烧电磁阀。

网友Q:
频繁吸合的话可以考虑用无触点的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