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1):
在设备上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报err96通讯超时故障,这设备是没有配置通讯设备的,只是普通调速,恢复了出厂置故障仍旧,换了一个同型号的变频器就好了。确认是变频器的原因,请教坛友们有谁知道这原因的回复一下,因为我无法查到内部电路原理图,因此请坛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可能主板问题,换一块主板试试

网友B:
没有外部通讯设备那就是主板上cpu和其它芯片通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