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1):
就是在程序编写时,外围电路用的是常开点,而在程序中需要用常闭点,这样是不是起不到开关的作用?外围电路是固定好的,不能更改,程序中应该用常开还是常闭呢?

网友A:
怎么会,外部是常开,当动作的时候就是闭合信号,程序里面也可以是常开,这样外部信号闭合,内部程序也闭合,但是至于程序里面是常开还是常闭,这个是根据工艺流程设计的

网友B:
程序是很灵活的,可以修改。外围电路常开常闭都能用

网友C:
外围是固定的,但程序里面可以随便用呀,具体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D:
程序控制的逻辑是活的,外面的开关逻辑是死的。两者统一逻辑难吗?很容易的。逻辑不对的话,加个非运算就对上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脑子比较笨,具体应该怎么弄?
我外围电路是常开点,在程序中要求是用常闭点表示该接触器无动作,应该怎么编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脑子比较笨,具体应该怎么弄?
我外围电路是常开点,在程序中要求是用常闭点表示该接触器无动作,应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脑子比较笨,具体应该怎么弄?
我外围电路是常开点,在程序中要求是用常闭点表示该接触器无动作,应该怎么编程呢?
取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常开信号,程序内也可以选择常开点。
例如接触器吸合,外部信号编程闭合,内部程序也闭合,这就是接触器有信号了。
例如接触器吸合,外部信号闭合,内部程序选择常闭点,这个时候,常闭变常开,也证明接触器闭合了。
总之一句话,灵活运用

网友B: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就行了
我这个图中,伺服报警是用常闭接入,步进报警是常开接入

网友E:
外部急停开关建议你还是用物理常闭,至于你的程序灵活变通一下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看你说的看明白了,刚开始弄,脑子绕不过来,哈哈!

网友F:
外部电路只是作为实体部分的存在,实际中是常开还是常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程序里取的哪个值?0 OR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