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一条自动清洗线,使用CP1H带

包含了多台超声波,以及搬运机构,还有超声波的自动换水,清洗,喷淋

这种使用CP1H写的话,应该这么下手?感觉还没有理清头绪

使用子程序?  还是使用条件控制各个段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写不同的段 做不同的事。

网友B:
写成各个豆腐块,每个豆腐块功能互相独立,比如这个豆腐是控制流水线的,那么流水线的电机和气缸就由它来控制;又有一个豆腐控制清洗等等

网友C:
问题太笼统啊

网友D:
按照工艺流程分块不行。

网友E:
先别考虑什么子程序什么阀门喷淋.....
你就到自己是哪个被清洗的工件,从爬上清洗线起跑线开始,一点一点前移,走到哪里该哪个喷一下,哪个抖一下,哪个动一下........
都记录下来,下了线就可以开始编程序了

网友F:
这个也不是很复杂,分区做,最好联锁起来,每个区域可以单独运行

网友G:
不论你用什么PLC控制,先把你的控制流程整理出来,流程出来了,根据你的动作去堆逻辑就可以了

网友H:
还是根据工艺上流程写出你的流程图出来就好多了,,

网友I:
看楼主的描述好像是流程控制,也就是建议楼主顺序控制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