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前前后后分别介绍了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连接开关量采集模块、温湿度变送器、数码管,此篇文章将综合起来演示用上位机WinCC连接这3个Modbus485设备。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2、开关量采集模块、BY-M31 RS485温湿度变送器、金山智能LED-485-056数码管显示屏

3、上位机用wincc。

一、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二、参数设置如下:

1、济南智泽开关量采集模块参数为:9600,n,,1;地址1

2、BY-M31 RS485温湿度变送器参数为:9600,n,8,1;地址2

3、金山智能LED-485-056数码管显示屏参数为:9600,n,8,1;地址3

三、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Modbus TCP/Modbus RTU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四、电脑端WinCC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

(2)接下来建立变量

这里建立变量时要注意所接的这三个设备的地址要和Modbus TCP/Modbus RTU转换器内部从站地址对应关系一致,具体对应关系如下:

第一种方式:从站只有一个,站号为 1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6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7 号从站 0-5535

第三种方式:从站共有 66 个,站号为 1-66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0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

01000-01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

02000-02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

......

64000-64999 对应 65 号从站 0-999

65000-65535 对应 66 号从站 0-535

(3)建立画面,添加变量名称

(4)运行画面,画面上会显示这些温湿度参数的的数值,注意,显示的数值是实际的10倍;手动将开关量LED1、LED2置1,同时LED1、LED2灯亮起;输入数码管显示数值00 02 01 EA,同时数码管显示屏显示为 4.90。

网友A:
楼主有无线的吗,怎么都是网线的,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暂时没有无线的产品,毕竟无线的在工业现场的稳定性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用无线类似wifi的,可以外接一个无线路由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暂时没有无线的产品,毕竟无线的在工业现场的稳定性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用无线类似wifi的,可以外接一个无线路由来实现
稳定性还可以吧
厦门才茂的还有深圳宏电的都用的是物联卡,无线传输。
效果都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其实得看具体应用环境的,我觉得普通的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用无线还可以,实时性高的无线总是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得看具体应用环境的,我觉得普通的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用无线还可以,实时性高的无线总是不太好
高压配电室里面采集数据,
蒙牛灌装间里采购数据。
这样的环境恶劣不,
楼主认为什么有样的环境才恶劣

网友B(2020-07-14):
按照您的方法尝试了,为啥就是连不上服务器啊,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