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如题,想用施耐德PLC,TM241,进行定时中断,100ms中断下执行一段程序,貌似定时循环的任务配置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A:
没有完全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定时中断,如果是241的话只能在mast任务里面使用100ms的秒脉冲,然后使用空转,优先级设高,来触发task任务中断。这样可以将影响降到最小。

楼主:
是的,现在就这样做的,有点波动,但基本能接受

网友B(2019-11-10):
定时中断是直接利用CPU的时钟在中断时优先处理的程序,循环扫描周期可以理解为恒定的,它们之间肯定有关联性的影响,至于影响程序多少也不定的,只要波动在自己承受范围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