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松下PLC的板式PLC(BX系列)在软件那里选择啊?我的软件2.92
我硬是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A:
bx的没有听说过
FP0  FP0R  FPX  FPXH这类的知道 用过一些
你的软件版本也有点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BX的在很早就有了的,当时软件还是2.2版本!
应该是我对这个软件不熟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下PLC的板式PLC(BX系列)在软件那里选择啊?我的软件2.92
我硬是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对于BX版式系列PLC,选择FP-XC30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真心不知道!
这次是因为必须用到扁平位置,只有松下BX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