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这个松下门控变频器报sC2输出短路,这个变频器内无霍尔的,区动部分只有一个LV240缓冲区动芯片,模块是好的,现检查不出原因,请大家帮忙指都下

楼主:
是的,就是这款

网友A:
没霍尔可以用电阻

网友B(2020-04-16):
此变频器采用的是一体模块,查下模块引脚功能,顺藤摸瓜应该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