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

楼主(2019-09-02):
用欧姆龙PLC编程实现以下功能:程序有历史故障查询功能,历史故障保存最多16条,当超过16条时将第一条故障删除,使程序能一直保存最新的16条故障,如何实现以上功能,求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故障记录欧姆龙只能记录旗标(驱动继电器或者给寄存器置位数据),想要显示内容还得触摸屏或者上位机电脑

网友B:
一个WSFT指令解决基本问题
也可以用MOV XF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程序大概应该怎么写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不知道程序怎么实现。

网友A:
报警上升沿MOV一个值到寄存器,寄存器大于“1”批量移一位(批量移的寄存器字数就是你的要求记录个数,要求断电保存就放置到断电保存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推荐指令会用,自然程序就会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报警是27条无规律发生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是只需要一个数值就好?

网友B:
只要你的报警不发生在同一扫描周期就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每一个值对应一条报警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把报警信息写在PLC里面?
这要跟上位机结合吧?不然这么浪费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那种文本显示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是了,报警是位触发,27条报警准备一个32位的寄存器分别对应27条报警(多余的空出来),然后每次的报警触发像9楼那样先移位保存数据区(16个32位寄存器片区),然后将这32位的寄存器的值写入这一片区的第一个寄存器。这样就能知道最新16个报警是啥报警了。
但事实上文本显示器没有历史报警功能吗?一般都带有的吧?似乎不用这么复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老的那种是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个问题,16个报警写入这一个片区了,不在一个寄存器中,没法对应到文本显示器的D0寄存器中进行显示,进行上下翻页查看(每次只能显示一条)?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按照我说的那种去做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是什么文本显示器?
能不能做地址偏移?
不能的话,能不能将值写入D0?改变上翻下翻键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16个寄存器分别写入D0? 显示器是OP320/5-A.

网友C:
回复 楼主:
信捷的文本?

对呀,上翻下翻分别跟PLC的某两个继电器对应,在PLC里面操作将不同的值写到D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