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博图V13 仿真问题

楼主(2019-09-02):
本来不打算搞西门子了,软件安装都很麻烦,电脑带不起, 无奈一些学习培训他就是用的西门子, 自己的电脑仿真没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公司的电脑就是搜不到设备, 软件补丁都装了, 也没有报错,300的可以, 1212V4.1的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IP统一网段很关键!多点耐心

网友B:
ip的地址是否一样哟..一定要在网络段才行呀...

网友C:
网线是不是好的。
PGPC接口,网卡怎么样,
不行ping一下,测试一下网段通讯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不打算搞西门子了,软件安装都很麻烦,电脑带不起, 无奈一些学习培训他就是用的西门子, 自己的电脑仿真没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公司的电脑就是搜不到设备, 软件补丁都装了, 也没有报错,300的可以, 1212V4.1的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1、确保你的软件版本不低于V13 SP1。
2、确保你的PLCSIM V13 SP1已经正确安装并授权。

3、至于仿真叫你检查网线,看看笑笑就可以了。

网友E:
某版主水贴又被人发现了

网友F:
你先看编程软件里能不启动仿真,要是不能的话多半是CPU固件版本问题,你重新选CPU..主意要选4.0版本的。。不要低版本的。还有可能是系统权限问题。要给权限。。当然末正确授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实在不行重新装仿真,我看你连接选项里没有连上。我记得应该要选plcsim1200/1500才对的。不是plcsi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重新装仿真,我看你连接选项里没有连上。我记得应该要选plcsim1200/1500才对的。不是plcsim..

你说得对, 开始没有这个选项, 后来到处搞又出来了, 已经好了,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