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柜布局合理吗?

楼主(2019-09-02):
充分利用空间,这里最贵不是PLC,是控制器。而且货期还特别长,40天的货期

网友A:
合理
好似PLC所有输出都用个继电器,又不都对外,设计是否浪费了

网友B:
不太合理驱动器发热为什么不安装在顶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理
好似PLC所有输出都用个继电器,又不都对外,设计是否浪费了
PLC是晶体管的,控制启动电磁阀还有就是电机。
所以才加继电器。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正常也是需要加继电器的,再控制接触器 电磁阀等等

网友D:
这台达 欧姆龙 SMC 正泰...集合在一起的柜子.

网友E:
把plc放最上层,下层是继电器,在下层是断路器会不会更好,远离干扰源。是smc的电缸控制器?是不是离plc近些会更好些。

网友F:
设计合理,只是在点空。

网友G:
一看就不是正规科班出身,EMC都没有考虑的

网友H: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把空开放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