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无法把PLC转到RUN,并且一到程序监控状态就报"从PLC接收数据时发生错误"

网友A:
图片在这

网友B:
楼主上传图片时注意一下要上传后点确定会显示一串图片的代码,这样才能正确显示出来的哈,所以删了前面两贴

网友C:
首先无法把PLC转到run上,看你发的图片是西门子的PLC吗?西门子的PLC联机在线的时候应该在编程软件上就能选择run和stop啊,你在 看看。至于你说的从PLC接收数据时发生错误,这个是通讯的时候报错还是什么情况下报错?如果是通讯的时候报错你应该检查下你通讯主从站填写的是不是有重复的或是地址不对,如果是模块反馈回来的那你就要看下程序上是不是写的有瑕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楼是我的小号,是西门子s7200

网友A:
这是那个文件谁帮我模拟下

网友D:
200没有模拟功能的,找个实物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