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这是什么类型的光电传感器

网友A:
可以测距离的,应该是被检测物体越远,数值越大。。建议看一下型号查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求助的能不能把图片拍的不要这么糊,不是看图猜谜;

网友C:
叫啥光纤传感器加光纤放大器,厂里用到过,我感觉是不是因为空间受限,所以用这个,因为我这是用在台面和一些狭窄的地方

网友D:
这是基恩士的普通的光纤传感器吧,不支持测距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