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这是什么类型的光电传感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光电本体,第二张图与第一张有什么关联吗?在光电对面吗?还是光电接线到第二张上?

网友B:
看似光纤

网友C:
第二张图看着像光纤放大器

网友D:
类似于光纤放大器单元的光检测器我在半导体芯片生产设备用的多了

网友E:
看一下具体的型号,然后上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