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布局咋样

楼主(2019-09-02):
又是消防控制一用一备2-15kw

网友A:
看着还可以,就俩接触器。随便摆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控制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控制什么?
一用一备就是当一路工作如果发生过载时会自动切换到另一路工作,为了防止冲击电网切换过程由时间继电器延时5-10秒左右后再启动另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控制什么?
一用一备就是当一路工作如果发生过载时会自动切换到另一路工作,为了防止冲击电网切换过程由时间继电器延时5-10秒左右后再启动另一路。

一用一备的两个电机不是相同功率的?一路过载了切换到另一路就不过载了吗?

网友B:
版主说的不符合逻辑
我估计这个时间继电器是停止电机后,延时多少秒才能重新启动电机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看这个协和图,不知能看懂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不懂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不清
我正在用CAD画,柜子要求附带图纸,一会发APP

网友C:
消防泵平时也开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消防泵平时也开着吗?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确实是24小时开着的,通过液位开关控制水位,水池在楼顶

楼主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电路都不一样

网友D:
备用的是要手动切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消防泵平时也开着吗?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确实是24小时开着的,通过液位开关控制水位,水池在楼顶

楼主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电路都不一样

是不是与日常用水共用一个水箱?
要不水箱里还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一样,我这边还是旧城区,楼层低不用二次供水。自来水管直接入户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低层在背个水箱,表是没见过,南方?----结冰问题,我住的地方供暖从上向下,顶层设备层冬天可暖和了
平时用用不到,解决卫生问题也是定期清洗?
楼层不会再配备消防栓吧
实在不能理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是商业写字楼,楼顶有消防水箱。只要拉那个浮球就会上水

网友E:
空间是足够大,按照规范要求安装就行了!

楼主:
在参与论坛发言时一定要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内容选择参与。 否则会让专业的朋友看出你有多么不专业使得其反,

网友F:
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G:
门上的缠绕管感觉密度套大一点比较好,我们以前好像是用波纹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