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2):
只接触过些串口通讯,不知这种通讯该怎么做?

网友A:
为啥用UDP呢?因为速度快?本胖的使用原则是如果PLC的编程软件带以太网向导,那本胖会首选;实在不行需要自己编程了,那就选个看着顺眼的,比如TCP/IP的以太网通讯,谁让本胖看的好多书上都说UDP是不可靠的通讯呢!

网友B:
这种开放式的通讯系统调用系统自带的库文件就行,图示是200smart的库

楼主:
其实也不知用哪种,人家说这种方式比较简单,所以问问

网友C:
有的时候用的激光位移传感器用的就是UDP,还有就是在客户现场有的友商AGV对接用的OPC就是UDP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