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两台欧陆690的变频器,维修后改成V/F模式,一台能正常带电机运行,一台不带电机运行能量到输出,带了电机电机不转,量输出也没有了。母线也没有被拉低,也不报警。脱开电机量就有输出,整不明白了,是还有什么参数要改还是变频器还有问题呢?

有没有哪位师傅了解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没修过该机,但是这种情况首先,观察面板显示什么?是出现保护符号还是显示频率?还是频率没有显示,如果显示报警符号,是过流还是过压?根据情况处理,或者你带相邻的正常工作的电机试试。电机有没有异常?首先第一时间看变频器的反应。检查电机的机械负载有没有过重?电机的从变频器到负载之间电缆是否有问题等等。你反应描述时要说明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该机,但是这种情况首先,观察面板显示什么?是出现保护符号还是显示频率?还是频率没有显示,如果显示报警符号,是过流还是过压?根据情况处理,或者你带相邻的正常工作的电机试试。电机有没有异常?首先第一时间看变频器的反应。检查电机的机械负载有没有过重?电机的从变频器到负载之间电缆是否有问题等等。你反应描述时要说明白一些。
运行显示状态不变,带电机时运行量输出没有交流电,也没有任何报警!带7.5kw的电机不行,带3kw的电机也不行,脱开电机运行又偏偏能量到交流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恢复一下出厂值试试,恢复出厂怎么也应该能工作了。再不工作那故障就复杂了。应该在电源驱动板上,或者联系一下厂家。也希望坛友们进来探讨。

网友B:
输出多少呢?

楼主:
结贴,参数问题,初始化参数带电机一切正常

网友C:
可不可以把另一台正常的程序下载到这台,看下运行情况。遇到过一台22千瓦的690,vf模式显示按给定运行,就是电机无反应,直接换了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头一次弄这个的程序不太会弄,好在现场电工比较懂调试,所以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也就没在继续琢磨这个

网友C:
这个程序用dselite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