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中间M0不输出

楼主(2019-09-03):
如图,程序下载到PLC以后,按钮按下,M0不动作,模拟时是动作的

网友A:
下載後要確認PLC是否處於運行狀態。

网友B:
有没连触摸屏?
M0被占用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PLC被我打到STOP状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PLC被我打到STOP状态了
所以,这是找到问题了吧?那点一下结帖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