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9-09-03):
题目:电机额定转速:N=2000r/min,PLC最大输出频率100KH,减速比K=4,螺距D=10mm,编码器分便率P=8192,希望脉冲当量为1um/pls,求出电子齿轮比分子A,分母B

网友A:
= =分子是32768  分母10000吗,不是很会算这个,能说下计算过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会算,所以才发上来

网友B:
有的伺服可以设置一圈多少脉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不能一遇到问题就换个型号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 =我不太懂脉冲当量,还去百度了,脉冲当量是1个脉冲走的距离,所以这个距离是指丝杆吗
我是这样想的,按照这个脉冲当量,相当于1000个脉冲丝杆走1MM,然后因为螺距是10,所以10000个脉冲丝杆转1圈
然后因为减速机,丝杆走一圈,伺服电机需要转4圈,伺服电机转1圈是8192,所以伺服电机转4圈需要的脉冲数是4X8192=32768
然后PLC发送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需要收到32768,所以齿轮比是32768/10000
然后我验算了一下,最大转速也可以达到2000r/min,应该算对的吧

网友C:
哥.你按照这个来.我也是李老师那本书看到.定位控制这本书..李老师

网友D:
安川的伺服好,自带向导。

不设置电子尺的设备程序换算下来 除不尽,真的很不爽。

特别是1/3这样的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