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要求:当光电开关感应到物体,电机开始运转。感应不到后电机停止,失电后电磁阀得电,1秒后断开。平时电磁阀不得电,只有在电机运转失电后才动作。不用PLC求张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是实际生产还是课程设计?实际生产要考虑电机加减速过程,课程就不用了。电机要说明直流、单相、三相电机?还是自己搭个实际电路试试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生产,不用考虑电机加减速时间。

网友B:
你能用PL程序做出来吗?
做一个,然后用继电器实现就是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KA1的常闭控制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闭控制电磁阀,这样可以省了KA2。但是时间继电器会一直通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样每次启动电源时电磁阀都会动作一次。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还可以避免KT长时间通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昨天自己也想出来了。

网友E:
个人认为4楼的电路好。楼主的电路在接通电源时,电磁阀会动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