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三菱PLC怎么用一个按钮固定发送两个固定的数据?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啊,谢谢

网友A:
LD  M***
MOV K**  D***
这个不知道就算了

网友B:
什么样的按钮,数据发送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按钮,数据发送到哪里去
用一个普通的开关按钮写PLC程序发送开机和关机数据来实现电脑的开关机,比如说,电脑开机指令是AA BB CC,关机指令是AA BB DD,我在PLC上点击一下按钮发送开机指令就开机,再按一下就是发送关机指令就关机。求指点,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按钮按下的时间不同,写不同的程序。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要走通讯吧?
或者简单点,改装一下电脑的电源键为继电器或者其他类型的接点,然后用PLC的输出控制这个接点,PLC逻辑里写上输入与这个接点的逻辑关系,搞定。
走通讯就比较麻烦,尤其是开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按钮,数据发送到哪里去
用一个普通的开关按钮写PLC程序发送开机和关机数据来实现电脑的开关机,比如说,电脑开机指令是AA BB CC,关机指令是AA BB DD,我在PLC上点击一下按钮发送开机指令就开机,再按一下就是发送关机指令就关机。求指点,谢谢

就用一个交替指令好了,上升沿发送开机指令,下降沿发送关机指令。

LDP X0   ALT M0

LDP M0 开机

LDF M0 关机

网友E:
计数器C和左/右移指令;也可以用M点做,按钮第一次接通M1,M1常开再串按钮按下第二次接通M2,程序还有一部分没说完的!就留给你
自己完善了

网友F:
楼主意思就是想一键启停功能实现,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按钮,数据发送到哪里去
用一个普通的开关按钮写PLC程序发送开机和关机数据来实现电脑的开关机,比如说,电脑开机指令是AA BB CC,关机指令是AA BB DD,我在PLC上点击一下按钮发送开机指令就开机,再按一下就是发送关机指令就关机。求指点,谢谢

就用一个交替指令好了,上升沿发送开机指令,下降沿发送关机指令。

LDP X0   ALT M0

LDP M0 开机

LDF M0 关机
那这样怎么能保证发送的指令一定是开机指令或者是关机指令呢?比如说,我发送开机指令,电脑在开机过程了,我又按了一下,不就变成了发送关机指令了么?或者我连续按了几下不久错乱了么?还有就是我现在要关机,发送了关机指令了,但是电脑开了软件,反应没那么快,这时以为没按到关机,就再按了一次,这不就导致交替指令不能确保我发送到就是唯一的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意思就是想一键启停功能实现,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想用一个键发送开机关机指令来实现开关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交替指令或者计数的办法实现,那么开机过程中,连续按了按钮或者多按了一次按钮,就不能保证下次再按它的时候一定是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按钮,数据发送到哪里去
用一个普通的开关按钮写PLC程序发送开机和关机数据来实现电脑的开关机,比如说,电脑开机指令是AA BB CC,关机指令是AA BB DD,我在PLC上点击一下按钮发送开机指令就开机,再按一下就是发送关机指令就关机。求指点,谢谢

就用一个交替指令好了,上升沿发送开机指令,下降沿发送关机指令。

LDP X0   ALT M0

LDP M0 开机

LDF M0 关机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交替指令或者计数的办法实现,那么开机过程中,连续按了按钮或者多按了一次按钮,就不能保证下次再按它的时候一定是关机

网友G:
可以用交替指令,但是前提你电脑开关机会反馈信号吗?成功开机或者成功关机反馈一个信号做条件就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走通讯吧?
或者简单点,改装一下电脑的电源键为继电器或者其他类型的接点,然后用PLC的输出控制这个接点,PLC逻辑里写上输入与这个接点的逻辑关系,搞定。
走通讯就比较麻烦,尤其是开机
我是采用RS无协议指令发送的,通过RS232通讯线,发送指令去实现,不去改装这些,就用指令实现

网友H:
回复 楼主:
加入一个时间间隔就好了,开机或关机后在一定时间内按钮无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意思就是想一键启停功能实现,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想用一个键发送开机关机指令来实现开关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交替指令或者计数的办法实现,那么开机过程中,连续按了按钮或者多按了一次按钮,就不能保证下次再按它的时候一定是关机
加一个上电启动脉冲信号,然后用这个信号在复位启动信号,也就是上电就复位开机信号。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入一个时间间隔就好了,开机或关机后在一定时间内按钮无效。
这个我做了,但不靠谱,我给开机关机在一定时间以内是不可以发送数据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交替指令,但是前提你电脑开关机会反馈信号吗?成功开机或者成功关机反馈一个信号做条件就靠谱多了[/quot
有一个查询当前电脑是否开关机状态的反馈,但是需要我主动发送查询指令给电脑,然后电脑反馈一串开机或者关机的指令,这个办法我想了一下,计划明天去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意思就是想一键启停功能实现,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想用一个键发送开机关机指令来实现开关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交替指令或者计数的办法实现,那么开机过程中,连续按了按钮或者多按了一次按钮,就不能保证下次再按它的时候一定是关机
加一个上电启动脉冲信号,然后用这个信号在复位启动信号,也就是上电就复位开机信号。
楼主
因为我这个PLC是不断电的,所以这样做也没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按钮,数据发送到哪里去
用一个普通的开关按钮写PLC程序发送开机和关机数据来实现电脑的开关机,比如说,电脑开机指令是AA BB CC,关机指令是AA BB DD,我在PLC上点击一下按钮发送开机指令就开机,再按一下就是发送关机指令就关机。求指点,谢谢

就用一个交替指令好了,上升沿发送开机指令,下降沿发送关机指令。

LDP X0   ALT M0

LDP M0 开机

LDF M0 关机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交替指令或者计数的办法实现,那么开机过程中,连续按了按钮或者多按了一次按钮,就不能保证下次再按它的时候一定是关机

就算按错了,开机状态时发开机指令应该没问题吧。如果想知道下一次按时发的是什么指令可以加个指示灯,或者在屏幕上做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按钮,数据发送到哪里去
用一个普通的开关按钮写PLC程序发送开机和关机数据来实现电脑的开关机,比如说,电脑开机指令是AA BB CC,关机指令是AA BB DD,我在PLC上点击一下按钮发送开机指令就开机,再按一下就是发送关机指令就关机。求指点,谢谢

就用一个交替指令好了,上升沿发送开机指令,下降沿发送关机指令。

LDP X0   ALT M0

LDP M0 开机

LDF M0 关机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交替指令或者计数的办法实现,那么开机过程中,连续按了按钮或者多按了一次按钮,就不能保证下次再按它的时候一定是关机

就算按错了,开机状态时发开机指令应该没问题吧。如果想知道下一次按时发的是什么指令可以加个指示灯,或者在屏幕上做提示。
这是电脑啊,咋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想用一个键发送开机关机指令来实现开关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交替指令或者计数的办法实现,那么开机过程中,连续按了按钮或者多按了一次按钮,就不能保证下次再按它的时候一定是关机指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按钮,数据发送到哪里去
用一个普通的开关按钮写PLC程序发送开机和关机数据来实现电脑的开关机,比如说,电脑开机指令是AA BB CC,关机指令是AA BB DD,我在PLC上点击一下按钮发送开机指令就开机,再按一下就是发送关机指令就关机。求指点,谢谢

就用一个交替指令好了,上升沿发送开机指令,下降沿发送关机指令。

LDP X0   ALT M0

LDP M0 开机

LDF M0 关机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交替指令或者计数的办法实现,那么开机过程中,连续按了按钮或者多按了一次按钮,就不能保证下次再按它的时候一定是关机

就算按错了,开机状态时发开机指令应该没问题吧。如果想知道下一次按时发的是什么指令可以加个指示灯,或者在屏幕上做提示。
这是电脑啊,咋做呢
PLC输出外接指示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外接一个指示灯,用plc输出端控制

网友I:
用一个普通的开关按钮写PLC程序发送开机和关机数据来实现电脑的开关机???
相当于远程电脑开机,有点可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入一个时间间隔就好了,开机或关机后在一定时间内按钮无效。
这个我做了,但不靠谱,我给开机关机在一定时间以内是不可以发送数据
我的意思是交替指令无效,同时按钮指示灯亮,表示在开机或关机中,指示灯不亮表示按钮有效。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当前设备的状态判断吗?
网络通说明是开机,网络不通,很可能是关机?
然后再来说按钮应该是发开机指令还是关机指令?

网友J: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111

网友K:
开机用继电器控制开机键,关机用通信控制电脑系统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当前设备的状态判断吗?
网络通说明是开机,网络不通,很可能是关机?
然后再来说按钮应该是发开机指令还是关机指令?
想知道电脑开机状态或者关机状态,需要主动发送一串读取电脑当前状态的指令,然后电脑才会反馈回一串开机、关机或者待机状态的指令数据,我也在试这种情况,如果说按按钮发送开机指令,电脑正在开机立马就可以反馈回电脑当前的状态的话,那就没问题,如果按了发送开机指令了,电脑还没有反馈回当前状态的指令数据,一定要完全开机后才会给我反馈指令数据,那就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机用继电器控制开机键,关机用通信控制电脑系统指令
整个过程一定用串口RS232发送指令来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就是说发开机指令就开机的同时指示灯亮,要关机时,发送关机指令同时指示灯就灭吗?虽然这样正常情况下是符合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按了一下开机,电脑正在启动,不小心又按了一下,灯就灭了,此时电脑还是开机状态,当想关机的时候发现按钮灯是灭的,就会混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就是说发开机指令就开机的同时指示灯亮,要关机时,发送关机指令同时指示灯就灭吗?虽然这样正常情况下是符合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按了一下开机,电脑正在启动,不小心又按了一下,灯就灭了,此时电脑还是开机状态,当想关机的时候发现按钮灯是灭的,就会混乱了

就是说发开机指令就开机的同时指示灯亮,要关机时,发送关机指令同时指示灯就灭吗?
没错,指示灯的作用就是灯亮时表示是开机状态,灯灭时表示是关机状态。

如果你按了一下开机,电脑正在启动,不小心又按了一下,灯就灭了,此时电脑还是开机状态,当想关机的时候发现按钮灯是灭的,就会混乱了。

这个在启动过程怕误按可以用延时来解决,比如启动过程需要1分钟,那么这一分钟内按下去不起作用。另外还可以把输入信号加一个延时,不要用X直接驱动,加一级延时,这样既是误按一下也没关系,时间可以设定2秒或者更长,像电脑强制关机就要好久才有用。

网友H:
开机指令,指示灯长亮,再次操作无效,开机完成,灯灭。关机指令,指示灯闪烁,再次操作无效,关机完成,灯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就是说发开机指令就开机的同时指示灯亮,要关机时,发送关机指令同时指示灯就灭吗?虽然这样正常情况下是符合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按了一下开机,电脑正在启动,不小心又按了一下,灯就灭了,此时电脑还是开机状态,当想关机的时候发现按钮灯是灭的,就会混乱了

就是说发开机指令就开机的同时指示灯亮,要关机时,发送关机指令同时指示灯就灭吗?
没错,指示灯的作用就是灯亮时表示是开机状态,灯灭时表示是关机状态。

如果你按了一下开机,电脑正在启动,不小心又按了一下,灯就灭了,此时电脑还是开机状态,当想关机的时候发现按钮灯是灭的,就会混乱了。

这个在启动过程怕误按可以用延时来解决,比如启动过程需要1分钟,那么这一分钟内按下去不起作用。另外还可以把输入信号加一个延时,不要用X直接驱动,加一级延时,这样既是误按一下也没关系,时间可以设定2秒或者更长,像电脑强制关机就要好久才有用。
你说的情况我都考虑了试过了,只能用加个指示灯跟发送开机或关机指令设定时间延时,防止误按,谢谢你的指点,优秀的版主,给你点赞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说电脑需要完全开机才能给反馈,那么开机动作中重复发送开机指令是否有冲突,如果没有冲突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机指令,指示灯长亮,再次操作无效,开机完成,灯灭。关机指令,指示灯闪烁,再次操作无效,关机完成,灯灭。
这个想法还不错,我明天继续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