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3):
准备用这个PLC的串口做ASCII通讯,问技术支持说是要用到这个指令,我调出来后看得不太懂,哪个地方存放通讯用到的字符串?

网友A:
存放接收的字符串取决于BufferToRecv这个管脚,这个管脚代表用于存储读取值的字表的第一个地址(%MW),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管脚填1那么存放的%mw1开始的寄存器里面。

楼主:
谢谢指导,还有个不明白,例如我设置从MW100开始存放数据,MW100里面的数据需要用ASCII转换指令传过来吗?我看了些例子是没有用到这些指令的,而是直接将16进制的数传了过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传输的应该是16进制的数过来的吧,如果要转成ASCII在程序里还要转一遍。

网友B(2021-08-09):
我现在也要用到自由口通讯,还是不太明白怎么做这这种。
您当时有资料没?
或者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qq请教下,谢谢?
我的qq:39247821,微信也可以通过这个QQ号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