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参数调整

楼主(2019-09-03):
各位师傅您们好,请教一下台达伺服驱动器B2系列与电脑连接怎么连不上,COM点也设置了,谢谢

网友A:
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点开看看,com是有没有问号?
另外楼主如果是刚刚装好的驱动,重启电脑,重启伺服驱动器,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重启过,COM 点没问号,伺服没重启,待会去试试。谢谢版主

网友B:
通讯电缆对不对先确认下;

网友C:
你那个电缆一头那种大的,另外一头是标准待USB接口,然后就是COM驱动安装,

网友D:
台达B2吗,好像B2的下载软件有问题,我以前用过,好像把一个参数(好像是P3-05)改成1才能连上,
然后下载的时候提示,需要把那个参数(好像是P3-05)改成0才能下载,然后下到那个参数的时候连接就断掉了
你可以试试。。。反正我搞了半天搞不了,联系他们技术说因为伺服是新厂品有BUG,最后不了了之

楼主(2019-11-17):
回复 网友D:
谢谢,参数默认是1,RS232,0,MODBUS,引脚线查过没问题,现在是都连不上

网友E(2020-05-08):
软件版本对吗?上台达官网再下个试试。